过孔设置

楼主(2008-05-07):
哪位仁兄来看一下附件这个孔是怎么回事?用的是混合层,用PLACE AREA画的区,在旧版上修改后就连接不到一起了。

楼主:
楼上有想到是为什么吗?

网友:
1.你选中那个过孔.
2.按CTRL+Q.
3.把Plane Thermal打上勾.
4.重新敷铜就OK了.

楼主:
楼上的,谢谢!我弄出来了。

楼主:
怎么选中同一网络的所有孔呢

楼上的,你知道怎么选中同一网络的所有孔吗?

网友:
看了,顶一下,大侠辛苦了

楼主:
有哪位知道怎么选同一网络的所有过孔吗?

网友(2009-03-21):
1.你选中那个过孔.
2.按CTRL+Q.
3.把.
4.重新敷铜就OK了.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
如下: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18647&pid=149953&page=1&extra=

但是同一网络的有的过孔,Plane Thermal是打上勾,而有的则没有打上,这是为什么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1.你选中那个过孔.
2.按CTRL+Q.
3.把.
4.重新敷铜就OK了.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
如下: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18647&pid=149953&page=1&extra=

但是同一网络的有的过孔,Plane Thermal是打上勾,而有的则没有打上,这是为什么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