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xf导入pcb的问题!

楼主(2008-05-08):
把dxf文件导入pcb时,单位不一致,请问个位高手,要怎么导入啊!

网友:
  你最好把档案转成AutoCAD 2000/LT2000 DXF(*.dxf)档案导入,然后在导入时选和AutoCAD中单位一样的单位。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上面的兄弟的方法好象不行,导入时单位是默认的,所以你要确保DXF本身就是mm制的, 你可以重新建一个模板, 选好单位制式.然后把你的图象拷入. 导入这个新建的DXF就OK了.
在导入时候或CAD下选择更换单位都是行不通的!

网友:
CAD下一般是mm单位,而PADS一般是mil,导入时可先在CAD中用它的缩放功能先缩放,注意是缩放不是放大放小来观察的那个,先放大39.37倍再保存,导入PADS时注意选择单位为mils就可以了。至于缩放怎么用就参考下CAD的帮助教程啦。很简单的先框选目标在选择基点,注意选择靠近图形的点,在输入放大倍数就行了。

网友:
1,在DWG文件中选择你要用的边框,选中。
2,点右键,选中特性,图层改为0,线形改为连续的,
3,剪切这些边框,
4,新建一个DWG文件,粘贴进去,
5,转换成DXF文件,导入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不要使用缩放功能

CAD变换单位很容易 建议不要缩放!
39.37是个近似值 缩放会造成误差 尤其在做很小的封装的时候 多几个MIL都会让人认为你尺寸有错误

网友(2009-06-28):
怎么变换单位啊,请详细说说啊

网友:
其实5楼的方法不错滴,我就用这种,打开档案,按下L键,空格键,随便在空白处画一根线条(一定要在0层),按下MA,空格,左键点选刚才画的那线条,再框选整个图形后按右键确认,删除刚才画的那线条,再复制一份到新的档案,存为DXF的档案即可

网友:
7楼兄弟吓我一跳,你的名字好奇怪哦

网友:
先在PCB中设置好单位,跟你的CAD一样,然后直接导入就可以

网友(2018-01-16):
单位改一样导进来咋还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