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辑弧形

楼主(2008-05-08):
用BOARD LUTLINE画完板框后,需某部分编辑弧形

还有2D LINE也想修成弧形,2D LINE的一边要拉长一下,咋型呢

楼主:
如何倒角呀.哪个命令,
另外LINE,CLINE,有何区别

楼主:
俺也试过了.好用啊...但是不能编辑板框,还有2D LINE怎么拉伸呢

网友A:
line可以,为什么cline不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也试过了.好用啊...但是不能编辑板框,还有2D LINE怎么拉伸呢

EDIT-----VERTEX

刚开始熟悉命令 ,菜单栏\工具栏很多命令可以随便弄,

要是怕把板子搞的乱七八糟的,可以另存个版本自己随便整.

其实不把板整的乱七八糟的, 光看看书,书还跟不上软件的更新速度,  学的老慢

反正不会弄坏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ne可以,为什么cline不行呢?

这个走线的 走的时候可以把控制面板那里的45度 改弧形走

或者 SLIDE 命令选弧形

网友:
fillet上面的chamfer命令是怎么用的啊,我画了两条不平行的线,用chamfer命令点了,结果两条线就交在一点了,,,这个命令应该不是这么用的吧,,请会用的解释一下(option里面first,second,chamfer angle,的值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