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里重排了元件ref,能反标回orcad原理图吗?怎么做?

楼主(2008-05-08):
如题

网友:
可以去allegro专区问一下,嗯

网友:
打开Rename 前的电路原理图 執行Tools\Back Annotate

网友A:
如果你Rename成功了会在你的PCB的文件夹下生成一个名字叫  rename.log 的文件
用记事本将这个文件打开,选择替换,将NEW替换成空白,OLD替换成空白
然后另存为“*.SWP”的文件。
然后就可以执行楼上说的Tools\Back Annotate
选择你的PCB版,选择你的网表,选择你的SWP文件,就OK了

网友(2015-03-23):
学习了!得验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Rename成功了会在你的PCB的文件夹下生成一个名字叫  rename.log 的文件
用记事本将这个文件打开,选 ...

不 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