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丝印的问题

楼主(2008-05-08):
在bga背面经常摆放大量的去藕电容,这些电容的ref密密麻麻堆在一起,在调整丝印时,很难摆放ref.请问高手是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我用的是allegro.

楼主:
如你所说这么简单就不会问这问题啦,不过还是表示感谢.我觉得能不能把ref简单表示,如C1-100这样,但怎样局部重排ref(在allegro),又怎样返标回原理图(orcad).

网友:
解耦电容
目的明确、数值相等

要不要丝印都行

网友:
电脑坏了,把硬盘拆下来,看到硬盘上面的电路板没有丝印。是不是机焊的电路板就不需要丝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