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的使用

楼主(2008-05-08):
求教过孔的使用方法?
    我试了一下,几个相同网络的连线可以连在一个过孔上,比如多个GND可以共用一个过孔。不同网络可以共用一个过孔吗,具体怎么使用呀,我试了一下:先打一个过孔连到GND,再连线的时候想用同样的过孔,可是连线自动避开这个过孔,不让使用。请问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把避开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样做不短路了吗

设置有规则当然会避开不同的网络

你的意思好像是所有网络都可以只用一个过孔?  怎么可能!!

你多打孔连接就可以了,  用同一种孔  不等于 只用同一个孔。

你的问题本身就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 ~~

楼主:
同一种网络应该可以共用过孔吧,不同网络能不能我就不知道了
只是在网上看到过孔可以共用,不知道说的是同一个网络还是不同网络?

网友:
不同网络肯定不能连在同一个过孔哦。

网友:
不同网络为什么要用同一个过孔?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存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