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原点[已解决]

楼主(2008-05-08):
怎么在brd里面改原点的位置啊?
就是把原点定在某个位置

比如说修改原点到板框的左下角

网友:
setup->drawing size->move origin

网友(2008-11-01):
    更喜欢这样设定:SETUP---DRAWING SIZE----依据图纸尺寸设置图纸左下角的座标(LEFT  和  DOWN的)

网友(2009-03-09):
    setup->drawing size->move origin
 好难学啊,在这里需要输入x坐标,然后回车,再输入y坐标,然后回车
最后再回车ok一次  才算改动过来
要不然鼠标一失去焦点 输入框会变成0 改动无效的

网友:
    你可以试试X 0 0,再回车试试!中间有空格的啊

网友(2009-08-14):
    我试了一下,好像都提示什么NOT EDITABLE SHIE IN INTERACTIVE COMMAND,是不是我的图纸尺寸有问题啊?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2010-01-08):
    我的step里怎么没有drawing size啊16.2版本的

网友:
    我的step里也是没有drawing size啊16.2版本的,刚学的,谁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16.2 setup---design parameters---design

网友B:
    16.3中能像PADS中一样设置原点,十分方便

网友:
    谢谢10楼回复
    我以前用PROTEL制图,刚接触这个,有点懵~~~~~~~

网友(2010-08-18):
    163, setup->change drawing origin

网友(2010-09-28):
    4楼说的很对

网友C(2010-12-15):
这个就没有PADS方便哟!!!!!!!!!!!!!!!!

网友(2011-01-28):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没有PADS方便哟!!!!!!!!!!!!!!!!

16.3版本里直接跟PADS一样的操作,鼠标点一下就定下了.

网友:
发现这是16.3的一大优点啊

网友(2011-07-01):
用Skill.很方便的

网友:
很方便的..16.3里面已经加了.像PROTEL一样方便

网友:
看来还要更新啊

网友:
SETUP-DESIGN-drawing size->move origin

网友(2011-12-12):
是要重新设一下原点,否则没办法用

网友(2012-08-22):
正在学习中,之前的是和PADS的,现在正转allegro 中,

网友:
allegro16.5,两种方法:
1.Setup---Desing Parameter---Design---Move Origin输入X,Y坐标
2.Setup---Change Drawing Origin---命令行输入x _ _,即可

网友(2012-10-20):
引用 网友D:
setup->drawing size->move origin

接下来这个怎么操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3中能像PADS中一样设置原点,十分方便

请问下怎么设置

网友(2013-01-25):
抱着学习的态度回帖

网友(2013-04-15):
刚试了一下,自我感觉还是在drawing extents>left x&lower y设定方便一点,我使用的是15.7

网友:
我的16.5的,没有drawing size

网友:
修改原点到板框的左下角,你用show Element工具点击现在板框左下角的两边测出现在起点那点的x坐标和Y坐标,输入到setup--Design Parameter…———Move origin中的X:_    Y:   _在此输入后会自动将其改为00点。

网友(点评):
我很同意你的!

网友(点评):
很好的答复,高人!

网友(2014-08-18):
    谁能提供一个快速设置原点的SKILL呀

网友(2016-04-21):
    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2018-03-06):
    其实有个方法很简单 都不用一个一个的敲坐标,ctrl+c坐标 ctrl+V 坐标 就可以了。
1:首先show element你需要改成原点的坐标,ctrl+c坐标 :
    2:setup drawing origin 然后在命令栏里面输入 x 后面 ctrl+V 坐标就可以了
还不明白的 自己研究哈

网友(2018-11-17):
    同学习一下,我觉得能用命令解决的就绝不用点来点去

网友(2019-05-14):
    这个就没有PADS方便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