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cam350里面导出的gerber怎么导入allegro

楼主(2008-05-08):
如题哈
各位高手给点建议~
谢谢

楼主:
不行啊~导不进去
老是说aborted
是不是格式的原因???
导出的是gbr格式的

楼主:
而且在从cam350导出的时候
手动改成art格式输出的gerber也不能导入allegro

网友:
2楼回答的就是了,不过如果还是出错,那就是size的问题,我以前这么遇到过的,好像把size调大就OK了, 你试试看~

楼主:
怎么调siz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