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问题

楼主(2008-05-08):
请问高手,我在移动元件时不能移开,但元件也没有设置被粘住
弹出 附件 的菜单,不清楚怎么回事,我很急,谢谢各位仁兄了!

文档 1.PDF

楼主:
好象是与封装有关系,如R0603封装的可以移动,其他封装的就不可移动,
很奇怪!!!

网友:
    你所选择的元件走线设置了保护,取消保护试试吧~

网友:
    晕了!
    怎么提示连看都不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