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16路的lvds总线,频率为96m,在放置收端100欧电阻有什么要求呢?

楼主(2008-05-08):
一组16路的lvds总线,频率为96m,在放置收端100欧电阻有什么要求呢?
具体问题描述如下:
我在检查pcb时发现,100欧的电阻到收端的距离差别较大(最大1cm),但是由于FPGA的正面无法放置,只能在背面。
而背面首先是滤波电容。LVDS总线收端电阻只能放置在FPGA的边上,这样导致了电阻到收端的距离差别较大,高手请
发表看看,该布局是否有问题,多谢!!!

网友:
1CM约400mil,感觉问题不大,但要注意:
(1)LVDS要先经过电阻再到接收端;
(2)LVDS的2根线要等长。

网友:
!

100欧的电阻到收端的距离差别较大(最大1cm),
就是接收pin到电阻的距离,最大的距离是1CM,建议pin到电阻的距离等长,总差分线也等长。

楼主:
多谢大家的建议,在layout时我会注意的。

多谢大家的建议,在layout时我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