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端点空接符号不能放置的问题

楼主(2008-05-08):
我在画原理图时碰到一个悬空IC引脚怎么也放不了端点空接符号!请教是怎么回事,而别的悬空引脚却可以放,我又没发现他有走线,过DRC时提示

Checking for Unconnected Nets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HIV_VDD5
                    SCHEMATIC1, 01_CT956D  (12.10, 3.80)

网友:
至少得给个图看看吧,

网友:
接电源或者地的 POWER属性的管脚能悬空吗?

楼主:
多谢ghost的回答!

呵呵!多谢啦,是这样的改属性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