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盘显示

楼主(2008-05-09):
16.0中板上半透明化设置为实体显示,但保存设置关闭软件再重新打开后,还是半透明化,请问高手们,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哪里没设对?谢谢!

楼主:
那15.5中可以保存吗?

网友:
什么半透明化阿, shape_fill_nt吗?

网友:
不明白是什么??是PIN 的 半透明么? 看一下filled p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