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地线疑问

楼主(2008-05-09):
通常都说电源线和地线要加粗,地线>电源线>信号线,究竟什么是电源线,什么是地线,哪些要加粗哪些不要?
      是电源的入口处和电源芯片上的供电管脚是要加粗的电源线还是所有与电源网络相连的线都是要加粗的电源线,地线是所有的GND和AGND都要加粗还是就在入口处的地线要加粗?
      大家不要见笑,希望帮小弟解惑!

楼主:
你能讲讲具体怎么加粗吗,像接入口最粗,FPGA这种焊盘很小的稍微加粗是不是就可以了,其他的比接入口细点,但比FPGA这种粗,这样可以吗?
还有线宽能不能大于焊盘和过孔的大小,比如过孔焊盘12mil,阻焊24mil,线宽可不可以大于12mil?
像FPGA这种管脚间距太小,焊盘的阻焊层连在一起不要紧吧?

网友:
这东西没有绝对的吧

有些地方最好就是铺块铜了 ,

网友:
根据电流大小

总电源 总地一般都要很粗
地可以用覆铜代替

分叉的时候可以减小

每个元件的电源线属于最远端
可以是比较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