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的cis问题

楼主(2008-05-09):
    请教个问题啊。
我的原理图cis格式有几个地 方打印出来就变了

这是打印成pdf格式的截图,以及dsn文件。

网友:
    pdf格式的截图,以及dsn文件没有

楼主:
    传上来了,请高手 指点

楼主:
    传上来了,请高手 指点

第一个贴图为dsn的
第二是对应第一个贴图的pdf打印后的效果

    后边的压缩包为dsn文件

网友:
    你传上来的DSN打印出来效果和设计是一样的。
问题:只是单页打印pdf有问题么?
            有做过变体设计么?

楼主:
    确实是那样子.
单页就没有问题了,在整个设计中打印就会出现贴图那个错误.

    什么是变体设计阿,楼上的说说是在哪儿设置的吧

网友:
    在原理图页面空白的地方中,或者dsn目录等等,shift+M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