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关封装的问题

楼主(2008-05-09):
为什么在相同元件指定不同封装时不能操作,例:元件RES1206,自带1206的封装,我又在库操作中加了另一个封装2010,在画图时指派元件封装为2010,但导入PCB发现还是原来的封装1206, 我要疯了~~~工作量好大啊,望高手明示~~~
再问一个概念问题:一个DECAL必须有相对应的CAE????我知道,一个CAE能对应N个DECAL~~~
咋没人回答呢???
又想到一个问题,怎么设置才能使新导入的网表不改变原来的PCB位置及已经布好的走线~~~谢谢~~~

网友(2009-02-22):
在EDIT PARTS里面分配下你要的封装后保存就好

网友:
1,将元件res1206替换掉就可以了。
2,不知道你讲什么。
3,上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