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信号完整性分析的结果

楼主(2008-05-09):
使用allegro进行信号完整新分析后,生成waveform,会有u1 1,u1 i,u2 1,u2 i四个波形,请问一下,为什么会是四个波形呢?用两个波形不就能表示结果吗?后面带有“i"的表示什么意思呢?
谢谢!!

网友A:
据说一个是die上的,一个是pin上的
哪个带i就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一个是die上的,一个是pin上的
哪个带i就记不清了

阁下凌晨为我解答问题,深表感谢!
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只有pin上面的对我们是有用的呢?

网友(2010-07-21):
边带后缀i的一列表示器件pad处的波形,没带i的表示PIN处的波形,我们一般取前者

网友:
取后者,也就是PIN处的波形

网友:
请教一下,很多情况下带i的结果要差很多
是这个结果不准确,还是芯片确实就是在用这种信号?
这种质量的信号没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