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 转PROTEL99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8-05-10):
请问大家导过pads PCB到protel99里面吗?会不会出什么问题?怎么我导进去后焊盘的孔有丢失了,一些网络和走线也不见了.请高手们指导

网友:
欢迎把问题反馈到这里:https://www.eda365.com/thread-3971-1-3.html

网友:
按照附件中的设置,导出ASC文件之后再打开99SE,新建一个PCB文件,打开,再导入所导出的ASC文件就可以了.
不知道为什么上传图片显示不出来,只有放到附件中.

楼主:
多谢,我先试一下.

网友(2008-06-19):
4楼正解!

支持一下!

网友:
这方法是可以打开的。

网友(2009-06-28):
导出ASC文件之后再打开99SE,新建一个PCB文件,打开,再导入所导出的ASC文件,为什么我的PROTEL99SE在导入ASC的时候找不到*.asc的文件

网友:
尝试一下

网友:
我也是啊 就是找不到导入*ASC文件啊,只能导入*PCB跟其它的,如图:

网友:
因为你没有装sp6补丁

网友(2009-08-04):
试下啦,正有个东西要处理,急死了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上传图片显示不出来,只有放到附件中".
图片另存JPG格式的就可以显示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