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电路设计中的抖动性能

楼主(2008-05-10):
请教 高速电路设计中的抖动性能  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研究

网友A:
可以看看jitter相关的资料,可以去泰克示波器网站去看相关的资料,有很多。

工作中:主要就是时钟,高速串行总线,驱动器件这类的资料和使用。

楼主:
谢谢   看着英文资料头皮都发麻

网友:
搬凳子等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jitter相关的资料,可以去泰克示波器网站去看相关的资料,有很多。

工作中:主要就是时钟,高速串行总线,驱动器件这类的资料和使用。

tek的资料确实比较丰富,其中会有图解和实例!
强烈推荐。

agilent在此方面方面就要逊色许多。

网友(2010-04-07):
tek的资料确实比较丰富,其中会有图解和实例!
强烈推荐。

agilent在此方面方面就要逊色许多。
引用 网友B:

事实上Agilent也不差,不过此前Agilent对示波器没那么重视。抖动分析除了传统的示波器三强外,BertScope,WaveCrest都不错。我最近准备就眼图和抖动话题展开讨论,希望大家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