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恒温洛铁

楼主(2008-05-10):
电路图

网友:
原理图中为7805稳压,51单片机,没看到烙铁

网友(2008-06-15):
资料不实,价值不大

网友(2008-07-16):
原理的话还差不多& u; W# T; l* o7 z
不知道单片机的程序怎么搞呢

网友:
这个与普通的恒温烙铁相比有更好的地方(温度恒定方面)吗,简单的恒温烙铁电路很简单(我不知道实际的温度是否恒定),也没有什么单片机和7805,你那个搞得很复杂似的

网友(2008-10-10):
搞得很复杂,成本很高

网友:
看上面几位大哥得评价,那东东估计也不怎么地吗?

网友:
做技术,不做产品。DIY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