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连接方式比较好

楼主(2008-05-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这个就看你最后怎么处理了,如果你最后还会大面积铺GND,那么可以说这两种区别不大,因为信号会自动选择最短的路径回流,但是如果你就只是图中那样,最后不再铺地了,那么还是倾向于第二种比较合理,总之一个原则是要尽量保持它的回流面积比较小!

网友(2008-10-17):
具体电学里,怎么个回流法?没有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看你最后怎么处理了,如果你最后还会大面积铺GND,那么可以说这两种区别不大,因为信号会自动选择最短的路径回流,但是如果你就只是图中那样,最后不再铺地了,那么还是倾向于第二种比较合理,总之一个原则是要 ...

他这样做似乎就不准备大面积铺地哈。。
赫赫

网友:
不敷地是不对的,浪费了太多的化学药水腐蚀铜皮
不环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