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帮 忙

楼主(2008-05-11):
高手帮帮 忙
如图为什么我在做元件封装时使用通孔焊盘的DIP封装(如图1.3)可以在PCB librarian的窗口中显示完全;
而使用表贴焊盘的SOIC PLCC QFPQ等(如图2 4)在PCB librarian的窗口中只能显示一半的PAD 点

楼主:
上面的图片中的PAD间距是100MIL的

楼主:
版本是用的15.2的!

网友:
问题应该在封装的管脚设置了偏移!
需要把偏移去掉就可以了.

楼主:
设计论坛网站|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SI|PI|EMC仿真设计
修改那里的设置可以把偏移去掉?

网友:
offset在封装设置里边

楼主:
offset我的设置都为0啊
如附件:

网友:
一定是OFFSET设定了值,以前遇见过,慢慢找一下,我现在没有安装这个软件,不能告诉你确切的位置,抱歉!不过研究过一段时间

楼主:
是 不是在这里设置的啊!
如附件:

楼主:
高手看看啊
在学习中!

楼主:
offset应该是在这里设置的吧!
我的offset都设的是0啊!
为什么还会出现上面的情况啊!

网友:
上传上来看看

楼主:
就是我说的那样啊

楼主:
上面的图形
就是我说的那个问题
有高手能帮帮忙吗?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焊盘有没有偏移.

楼主:
我的所有OFFSET都设的是零!
包括焊盘,封装!
焊盘参数设置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