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如何在OrCAD定義Allegro可swap的排阻”

楼主(2008-05-12):
    详见附件文档!

网友:
    这个是在orcad中建排阻的库吗?

楼主:
    是在原理图里修改属性。

网友(2008-07-14):
    正需要,very good

网友(2008-09-23):
    及时雨啊,正需要,谢!

网友(2008-10-28):
    好方法!讲解很细致!赞一个!

网友:
    可为什么生成网表时出错呢?
      Check for incorrect packaging of all devices in RN1.
    #569 Error   [ALG0045] multiple pin 4's which have different nets connected for RN1: SCHEMATIC1, RN-8P4R (129.54, 63.50).
              Check for incorrect packaging of all devices in RN1.
    #570 Error   [ALG0045] multiple pin 5's which have different nets connected for RN1: SCHEMATIC1, RN-8P4R (129.54, 63.50).
                  Check for incorrect packaging of all devices in RN1.
#571 Error   [ALG0045] multiple pin 1's which have different nets connected for RN1: SCHEMATIC1, RN-8P4R (129.54, 55.88).
              Check for incorrect packaging of all devices in RN1.
#572 Error   [ALG0045] multiple pin 8's which have different nets connected for RN1: SCHEMATIC1, RN-8P4R (129.54, 55.88).
                  Check for incorrect packaging of all devices in RN1.
    #573 Error   [ALG0045] multiple pin 2's which have different nets connected for RN1: SCHEMATIC1, RN-8P4R (129.54, 58.42).
              Check fo
r incorrect packaging of all devices in RN1.

网友A:
    为什么会出现子图中的阻排位号不能编号,始终为RN1,导致检查不通过,不能生成网表?

--------------------------------------------------
Checking Schematic: RN22 RN-8P4R-1
--------------------------------------------------
    Checking Electrical Rules

Checking for Unconnected Nets

    Checking Off-Page Connections

Checking Pin to Port Connections

Checking for Invalid References

    Checking for Duplicate References
ERROR [DRC0010]   Duplicate reference RN22/RN1D:  RN-8P4R-1, RN-8P4R  (5.10, 2.50)
ERROR [DRC0010]   Duplicate reference RN22/RN1A:  RN-8P4R-1, RN-8P4R  (5.10, 2.20)
ERROR [DRC0010]   Duplicate reference RN22/RN1B:  RN-8P4R-1, RN-8P4R  (5.10, 2.30)
    ERROR [DRC0010]   Duplicate reference RN22/RN1C:  RN-8P4R-1, RN-8P4R  (5.10, 2.40)

网友(2013-11-15):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出现子图中的阻排位号不能编号,始终为RN1,导致检查不通过,不能生成网表?

    --------------- ...

    重复管脚,重复管脚连接在不同网络,建议修改原理图。

网友:
    一直都不知道allegro中 swap pin是怎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