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缘无故的DRC error!!!版主拜托了!!!!!!

楼主(2008-05-12):
用现成 的例子进行DRC就出现了如下图

所示的情况

楼主:
如上图,提示我同一个管脚号连接到超过一个的网络标号上了
提示这两个标号分别为D4和RA4,但是该图中就没有RA4这个网络标号 呀
这是怎么回事情?

网友:
网络的另一端呢?
看一下RA4这个网络

楼主:
好多芯片的管脚都有类似的情况,提示说同一个芯片的一个编号的管脚连结
到了超过一个的网络标号,一个是正常的图上本来的网络标号另一个是莫名
其妙的网络标号,比如前面的RA4,在这张图上就根本没有,别的图上有,但
跟 这个图没有 连接
不知道为什么 !!!!!!!!!!!!!

网友:
不可见的连接有时也会存在的,得多给点资料才能分析出来了

网友:
估计是软件破解有问题
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你画图的方法很有问题
clean up

网友:
管脚类型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我曾经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你把图发过来,我可以修改好再给你

网友:
要从细处做起,按照规范进行绘制,别偷懒,软件已经想到你的偷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