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封装问题

楼主(2008-05-12):
有的时候我看见在原理图的时候把两个part封装用一个封装来代替不知道那个是怎么搞得,请指点一下,在pads layout用eco除外。谢谢
举个例子就是:两个运放在原理图里面,结果在pcb里面用一个smd8a来对应两个原理图的封装,不知道那里面是怎么搞得,还有的时候光耦也是那么搞,

网友:
不好讲,荐意你做个BGA的PART就明白了

楼主:
没有做过bga的封装不过要是做起来估计得死人,几百个pin眼睛都能看瞎了,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不复杂,像运放这样的器件通常都是一个芯片上集成好几个,如lm324(记不清了),再放到原理图中时,往往要分开放置单个的运放,可以调用lm324的原理图,它的属性是parts=3,你拖出第一个运放和第二个运放,引脚号不同,但封装一样。

网友:
简单点说,就是为了画图方便
比如FPGA有几百个脚,我们就可以分成四块

楼主:
呵呵,谢谢了,周五的时候做了一个bga封装弄了将近一下午,不过问题倒是解决了,谢谢给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