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试点的疑问

楼主(2008-05-13):
进行裸板测试,需要在板上添加测试点,可以直接加在过孔上,那么加测试点的过孔和没加测试点的过孔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0-02-02):
我也想知道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
测试点最好不要用过孔,特别是那些过孔本来就很小的,裸板测试时测试针有可能顶伤过孔,可以作一个单面PAD,拉一段线后测试。过孔大一点的,测试针就有可能项到孔内了。造成测试一些板后就接触不良的。

网友:
加大pad,不盖绿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