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塊化布線的問題(蚂蚁的怒吼已作解答....)

楼主(2008-05-13):
1:在padsLogic中我們運用到模塊A時,只要將模塊A複製即可,然後再進行連線修改,確保其正確

提問:當我在Padslayout中將以U10為中心的模塊A部分已布好線(如圖一),請問剩下的相同模塊只能再重新布嗎(以U9為中心的模塊)如圖二?
本人想通過複製的方法,但覺得不太可行,因為以U9為中心模塊已導入到Layout中再複製就重復了,而且網絡也不一樣.
 請問有何其它方法能解決模塊重復布線的問題?小弟不才,請賜教...

圖一

圖一

圖二

圖二

楼主:
請問你所講的就是直接複製嗎?
能否稍細點介紹
謝...

楼主:
謝謝你
我在等待
下午應該人會多點
相信365!

网友:
可以复制,但是线会带网络,

楼主:
你的答案是:
                     可以复制,但是线会带网络
我的疑問:
                  1:你的那些網絡是如何處理的,在ECO下連線?
                   2:那麽PART的REF要自己手動修改吧?
                   3:在ECO處理後,假如我PADSLogic原理圖中其它的設計要修改,這就要求我重新將更正後網絡導入到PADSLayout中.那這麽對已複制布線的網絡有何影響
                  4;關於一些重復模塊的布線版主有用過其他方法?是如何解決的?
         謝謝你的熱心

网友:
    设计复用就行了

    不是可以用设计复用就行了的吗?先把你走好线的模块A 定义一个文件,即MAKE REUSE,再调入“MAKE LIKE REUSE”,没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樓上方法可行適用

网友(2011-11-14):
    是呀,在一个文件中是可以复用多个模块的....

网友(2012-09-07):
    pads首先保存成模块,让回再调用就行了

网友:
    但这些封装的属性貌似要一致才能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