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封装转allegro封装的问题

楼主(2008-05-13):
以下是网上大家说怎么转封装的过程,但是我在实际操作中未能转成功,哪位高手指点一下?红色字我加的内容。
protel 封装库的转化
    长期使用ProtelPCB设计,我们总会积累一个庞大的经过实践检验的Protel封装库,当设计平台转换时,如何保留这个封装库总是令人头痛。这里,我们将使用orcad Layout,和免费的cadence工具Layout2allegro来完成这项工作。
a)
Protel中将PCB封装放置到一张空的PCB中,并将这个PCB文件用Protel PCB 2.8 ASCII的格式输出出来;
b)
使用Orcad Layout导入这个Protel PCB 2.8 ASCII文件;导出来的文件为.PCB文件,并非.MAX文件。直接更改文件后缀后也不能正常的转封装。
c)
使用Layout2allegro将生成的Layout MAX文件转化为AllegroBRD文件;
d)
接下来,我们使用AllegroExport功能将封装库,焊盘库输出出来,就完成了Protel封装库到Allegro转化。

网友:
请问楼主,我在进行“用Orcad Layout导入这个Protel PCB 2.8 ASCII文件;导出来的文件为.PCB文件,并非.MAX文件”的时候出错了,总是提示找不到BOARD,或者直接出错,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希望指教

网友(2011-08-06):
我也遇上了这种问题哦,求高手赐教!

网友A:
我导出来后就是不能放进pcb里去,折腾半天还是按尺寸做了一个

网友:
    那是因为不同allegro版本的功能不太一样,具体做法如下:
    1.使用Orcad Layout( 15.5版本)导入(import)这个Protel PCB 2.8 ASCII文件并保存(.max);
2.使用Layout to allegro(Orcad Layout Translater15.7版本)将生成的* .max文件转化为Allegro的*.brd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导出来后就是不能放进pcb里去,折腾半天还是按尺寸做了一个

    转换过来的封装,一般要安装allegro的要求添加,修改一些东西,如焊盘,位号等。不然不能直接调进去。

网友:
    哦,回去再试试,虽然重做了一个,但还是想把这个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