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不能实体显示

楼主(2008-05-13):
请教高手,器件不能实体显示, 是不是颜色没设对,但是哪个颜色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选择的不填充PAD呀,6813

哈哈,这个问题我以前问过……

网友(2009-05-01):
楼主说的是不是下图所示的元器件的白色外框?
display->color/visibility,在Group选Geometry,在右边的package Geometry栏选silkscreen_top和silkscreen_bottom就可以看到元件的外框!

网友(2009-08-14):
    学习了,以前没找到

网友(2011-05-03):
    这个貌似书上有说。

网友:
    实体应该是Assembly_top和Assembly_bottom吧

网友(2012-08-11):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选择的不填充PAD呀,

    发现很多器件多的板子没有勾选这个。。。。

网友:
    填充设置下就可以...

网友:
    实体是Package geometry>palce_bound_top(bottom)这也要看你的零件库中的零件时候在创建的时候有没有加着一层~~~

网友(2019-05-31):
得上图才知道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