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拼板!!?????

楼主(2008-05-13):
如何在CAM350中进行阴阳拼板!!!
请高手赐教!!!
谢谢!!!!

网友:
用GENESIS中的一命令就全部搞定了,如果用CAM350或者别的软件就麻烦点!  举例: 一般在CAM350中是3层叠加做的,如果是双面板,共有两面线路它就有6
个层了,其中TOP层分别为正层\刮铜层\补加层,BOT层也是如此.你可以在做好单
只的情况下.将6个层一起复制到旁边,然后将所有复制出来的元素镜像一下,
并且将复制出来的分别元素错开位置,最后将复制出的TOP层线路的正层MOVE到
BOT层线路的正层,同时将BOT层线路的正层MOVE到TOP线路的正层,剩下的按这个
规则依次MOVE就可以了!
可以联系我QQ:393024561

呵,怎么这么多人问这个问题啊,难道这么难吗!

网友:
GENESIS里用哪个命令啊?

网友(2008-07-09):
    cam350很麻烦啊?

网友(2009-03-12):
    你好,双面板如果是双面丝印的话应该有八个层吧------TOP/BOT ROUTING,TOP/BOT  SILKCREEN,TOP/BOT SOLDERMASK,DRILLDRAWIGN,NC DR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