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一个焊盘引出多个过孔的问题

楼主(2008-05-13):
BGA封装中,中间有很大一片焊盘是GND,所以把每个焊盘打过孔到地层,但目前,在每个焊盘上只能打一个过孔引出去
同样在另一个PCB中却可以从一个焊盘打多个过孔

网友:
    看不懂你的问题,截个图来看看。

楼主:
    公司电脑不能上网,我的电脑暂时没装allegro,所以截不了图

    问题已解决,方法如下:
我的图中BGA中间焊盘都是GND,而布线前GND是没有铺铜的,所以连接时只能打一个过孔.
    但是如果先铺地,然后再打过孔的话,同一个焊盘就可引出多个过孔了.

    也就是说,net没有连接的话,打一个过孔后,下次拉线时,会自动与新打的过孔关联,不能打多个过孔,而net连接好后,则可以在pad周围打多个过孔.

网友:
    不论有没有铺铜
    多个孔是可以打的

楼主:
    楼上说法正确,今天意外发现,拉线时,取消那个ratsnests的勾选就可以放多个过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