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怎么加泪滴啊。。。

楼主(2008-05-13):
allegro里怎么加泪滴啊?找了好久没找到。。。

楼主:
谢了啊~~~~~~~~~+ @; W' h6 D. [7 O* d
加油!

网友:
步线电源与接地问题

手工步线时候电源与接地怎么处理呢?我把线步好了都是一个线形宽度都是一样的 那个电源与接地的线怎么处理(宽度)谢谢大哥们了 xfzhaoyong@126.com 我的油箱和我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