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层板布线

楼主(2008-05-13):
pcb布线有要求
1、确定层叠结构,把6层板电源、地、信号划分好

6层板层叠比较别扭,中间两层无隔离。

成本低S2/S3无隔离     顶层信号1 / 电源层 / 信号2   //   信号3 / 地层 / 底层信号4
成本高效果好          顶层信号1 / 电源层 / 信号2或电地   //   信号3或电地 / 地层 / 底层信号4

     =====     玻璃纤维基板
     -----     FR4绝缘介质材料
     S(*)      信号层(层号)
     TOP       顶层信号层
     BOTTOM    底层信号层

     TOP           TOP           TOP         TOP
   -------       -------       -------     -------
     GND2          +5V           +5V        +3.3V
   =======       -------       -------     -------
     +5V           S3            S3           S3
   -------       =======       -------     -------
    BOTTOM         S4            GND4        GND4
                -------       =======     -------
                  GND5          GND5         S5
                -------       -------     -------
                 BOTTOM         S6         +1.5V
                             -------     -------
                              +3.3V         S7
                             -------     -------
                              BOTTOM       GND8
                                        =======
                                          GND9
                                        -------
                                          S10
                                        -------
                                         +1.0V
                                        -------
                                          S12
                                        -------
                                         GND13
                                        -------
                                          S14
                                        -------
                                         +1.8V
                                        -------
                                         BOTTOM

2、搜“公共时钟同步”,了解CPU和SDRAM的布线理论依据,根据公式计算各参数。
    如:http://www.21ic.com/news/n1841c75.aspx
       http://www.51eda.com/Article/embed_system/asictech/200411/1436.html

器件的布局很重要
一定要把器件的布局设计好,2410的管脚排列是有一定的规律的,与SRAM 、NAND FLASH 等的联接线要有规则,注意RESET和时钟部分的处理,尤其小心平行干扰,如果不是很在意成本的话最好用8层板,这样可以合理的分布地线,以及电源分布及滤波是系统是否可靠运行的关键。

2410PCB
顶层信号1 / 地层 / 信号2   //   信号3 / 电源层 / 底层信号4
是6层板的精简结构。在更高速的电路中会取消信号3层叠层结构变为
顶层信号1 / 地层 / 信号2   //    电源层 / 地层   / 底层信号3
在采用“顶层信号1 / 地层 / 信号2   //   信号3 / 电源层 / 底层信号4”
的时候信号2和信号3的走线尽量垂直。

四层信号层只好选择那种方案了
正如楼主所说,顶层信号1 / 地层 / 信号2   //    电源层 / 地层   / 底层信号3,这种方案在六层板设计中更好,但我想要有四层信号层.所以只好选择两个信号层挨着的方案了.
用六层板来布2410,还是有点挤,主要是在2410与存储芯片相连的地方.

顺便问问各位:2410到各存储芯片,数据线和地址线上加驱动芯片是否必需的?还是可有可无?三星官方板采用了,但要专门逻辑来控制数据线的方向.

相临两层信号之间无电地隔离时,
     除了要注意信号垂直正交外,更重要的是要消除环路面积(直流环和交流环)。不同层的不同信号或者不同层的相同信号容易形成环路,即使未构成直流环路,由于分布参数的存在也会形成交流环路,当环路面积内的磁通发生变化时会感应出电流,面积越大感应越强,如果中间有电地隔离就无所谓,如果没有,效果无法预测。布线时要确保环路面积最小,没办法,这是减少电地层的代价。
     一般TTL可以直接带8个负载,一般取6,CMOS器件带负载能力更弱,还应酌情减少。你数一下总线上挂了几个设备,如果小于等于6就不用加驱动,否则,在5个设备上再加一个驱动器件,扩展驱动更多设备,245/244的驱动经过特殊设计,带负载能力更强,输入阻抗更大。不过增加一级驱动就会引入延迟,计算时序时要考虑这个因素,延迟参数见驱动器件数据手册。另外,要考虑负载均衡问题,如D0-D7挂了6个器件,D8-D31闲置,尽量充分利用各个数据线,减少驱动器件,降低成本。
     驱动部件增加了成本和额外逻辑及功耗,若总线上挂的器件比较少,完全可以不用,不必教条参照老外的设计,性能不会下降,这样能够达到最佳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