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kage to package设置在哪里啊

楼主(2008-05-13):
我最近placement时候,出现一个DRC,说是package to package 太近了
我找半天没找到应该去那里修改这个设置啊
在setup/Constraints 里面似乎没找到嘛~ 请指点我啊,谢谢了

网友:
找不到, 有重叠就报

网友A:
alegro的DRC错误检测问题

步线好了找不到DRC报警但SETUP 下面的DRAWING OPTIONS里面却有3个DRC错误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线好了找不到DRC报警但SETUP 下面的DRAWING OPTIONS里面却有3个DRC错误显示!

Display 菜单那里  把DRC全部打开看看~~    并不仅仅是右边面板那里的DRC

网友:
alegro的DRC错误检测问题

谢谢大哥QQ343201917有时间就指点下

网友:
偶也刚学~      上不了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