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于200mA电流需要考虑导线过流

楼主(2008-05-14):
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电路电流大于200MA就开始考虑导线的过流能力,并且要经过计算,怎么计算,计算原则是什么,余量取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
    找UtralCAD的计算工具就可以了。

网友:
    !

    通常1盎司铜厚的情况下,通流量是6mil=0.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