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layout如何生成pdf文件

楼主(2008-05-14):
因为我是刚学pads2005layout,不知道怎样把pads2005 pcb文件转成pdf文件,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安装一个PDF虚拟打印机,打印时选择此打印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一个PDF虚拟打印机,打印时选择此打印机就行了。

   你只说对了一半,应该说是在CAM里面打印文件时选择PDF打印机才是。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大哥,小弟知道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