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设置使用自定义的过孔

楼主(2008-05-14):
目前只知道双击来添加过孔,但这样添加的只有一种系统默认的型号。请问如何使用自已画的pad来做过孔?
我在Progect Manager中添加了allegro的padpath为放pad的目录,但是VIA选项里面还是只有系统默认的那一个

网友:
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via还得先新创建一个,才能去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6850在左边的空白处选择你要添加的VIA再点下面的ADD,VIA会加到右边的空白区点OK,再在LAYOUT窗口里选走线命令,在窗口右边的OPTIONS下的VIA里选定要使用的VIA就行了.(注:我现在的 ...

OK,已经搞定了

网友(2010-02-19):
    收获了,就要说谢谢!

网友(2011-10-31):
    学习了。找了好几个地方,还是这个讲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