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14):
我今天在铺铜的时候发现在assign net的时候点击shape线条会发生错位,在option中添加线网后并没有恢复,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plane是负片,一层全铺铜,没有分割,线网是GND。用的是z copy 命令,最开始怀疑是没画route keepin,画了之后还是那样,然后怀疑是格点设置太大,改为1mil后也没变化,反复试了好多次都不行,发生弯曲后plane层面很难看。如果不点shape直接在右边的option中添加线网没有热焊盘显示,点击之后虽然有热焊盘的样子,但线条错位导致有些焊盘被粗线条挡住看不见,这是不是allegro的bug还是我什么地方没考虑到?
       我打开安装文件中的例子做的时候却没有这个问题,点shape时会错位,但线网添加后就好了,不知道为什么,谁能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配两个图片吧!

楼主:
看看,assign线网后回不来1的样子了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rar

网友:
是你高亮颜色是的设置问题吧!你式试把这个选项勾上看看,勾上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setup----user preferences.....

网友:
頂樓上,設了斑馬線的確會出現那樣情況

楼主:
楼上的能不能说清楚点,什么叫设立斑马线

网友:
4樓給的答案不是你要解決的問題嗎?是的話你自己試一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