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PADS2007里可以显示PIN号和网络吗?

楼主(2008-05-14):
请问在pads2007里可以显示PIN号和网络吗?怎么使用?谢谢大侠!

网友:
pin号可以显示,网络不可以显示出来.

网友(2008-07-01):
楼主你好

显示pin号请键入无模式命令:pn,然后回车就可以了!

网友:
有外挂的辅助软件
  A* K- v& ~) q- K可以显示pin num和net,不过不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