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PADS2007里可以显示PIN号和网络吗?

楼主(2008-05-14):
请问在pads2007里可以显示PIN号和网络吗?怎么使用?谢谢大侠!

网友:
pin号可以显示,。但是网络不行

楼主:
我怎么看不到PIN号,我是2007打开2005的文件!

网友:
默认的关闭显示了,在颜色设置里面打开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侠!

网友:
应该不是这样的吧,使用无模命令PN就可以显示Pin脚号的

网友:
是一样的效果与作用,你输入“PN" 就相当于把颜色显示打开,再输入就是关闭!!!!不信你试一试!

网友:
网络在status栏看

网友:
学而时习之,非常高兴!

网友(2008-06-16):
在PCB中,要显示pin号

输入命令:PN。就OK了

网友:
我的pads2005在输入pn后为什么没显示出来啊

网友:
    我上次上传一个软件可以显示网络名称,还可以,你可以去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