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恢复未保存的工作?

楼主(2008-05-14):
记得前两天还在哪下到一个pdf,讲怎么用 jrl 恢复的,一个繁体中文的文档,步骤讲得很细。看过之后觉得用不到就删掉了,结果今天allegro实然死掉了,之前的工作没保存。麻烦哪位介绍一下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工作目录下有没有自动保存的文件以BRD结尾的,还有看看有没有临时文件.

有brd啊,我以前保存的时候就让它直接覆盖旧的brd,一直都是同一个文件名。临时文件就是jrl吧,据说这个文件记录了上次操作的命令,可以用来恢复的

网友B:
    把jrl用UtralEdit编辑一下,把多余的行信息删除就可以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jrl用UtralEdit编辑一下,把多余的行信息删除就可以恢复了。

    用哪个工具呢,我记得是一个在命令行模式下运行的工具,但是名字记不得了

网友:
    ....

    ALL不是会直接在意外退出时生成一个AUTOSAVE文件么?虽然不是BRD的后缀名但是和BRD性质是一样的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助,已经成功搞定!
总结一下:
  下午在布线的时候突然程序死掉,再重新打开时,两个小时的工作由于没有保存而丢失。
  由于先前看过一篇用jrl恢复未保存工作的文档,我赶紧把brd和jrl做了备份(每次打开allegro都会产生allegro.jrl,之前的改名为allegro.jrl,1),后来又把window.scr也做了备份(这个备份没用到,不过多留一手总是有好处的)。查看浏览器的记录,试图找到之前在哪里下载的文档,未果,搜索一番也没找到。尝试用EasyRecovery恢复删掉的文档,恢复出来的文档却是坏的
  再次上网搜索,看到一个将jrl转换为scr的工具。用UltraEdit编辑jrl,删掉了产生问题的最后几行记录,用工具将其转换成scr,再用script的replay功能, 成功了!

PS:1.后来看到工作目录下是有一个tmp文件,文件名是乱码,不知道怎么用,就没用它
   2.没有找到autosave文件

附上转换工具:

转换工具

网友(点评):
研究这么久花了多久啊?还不如重新画

网友:
    1.可以通過打開autosave功能。防止在allegro自動關閉而未來得及保存時不丟失文件。(好象autosave默認最少時間為10分鐘)
2.allegro自動關閉時可在文件路徑下尋找.sav文件來恢復檔案。(.sav文件可以直接用allegro打開)
當然,在前兩個文件都無法找到時候樓上就給出了你另外一種好方法

网友(2009-10-23):
    谢谢好人。今天还真用上了!

网友(2014-03-06):
悲剧了,电脑突然蓝屏,最近的jrl文件是0KB,转换不了,纠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助,已经成功搞定!
总结一下:
  下午在布线的时候突然程序死掉,再重新打开时,两个小时 ...

LZ,怎么知道哪些才是产生问题的行记录?还有用script的replay功能这步能否详说下?

网友:
留着备用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