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给由protel转pads同胞们

楼主(2008-05-15):
看到网上很多朋友都觉得protelpads比较困难,很多观念与习惯一下子改不过来
我也是一个由protel刚刚转pads的小菜鸟。发发心得,以供参考

回想起protel,感觉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自由,他的思路很简单,建立原理图库,画原理图,建立封装库,画pcb。四个步骤关系不是很精密,联系也比较少,所以很容易上手,画pcb的时候也是比较自由,你可以在任意地方放置任意的东西,只要你喜欢(做不做的出来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想这就是他的简单之处吧。

而PADS 很多规则,你刚刚从protel转过来的时候会不会发现很多时候你是不是发现你想把一根线画到一半怎么也画不了??想吧一个原件移到另一个地方也不好使。。。这些都是pad的规则导致的,。。所以好多时候觉得很难上手。

如果你正为这些事情困扰看看下面的吧
首先你可以使用最新版本的pads 2007 ,DXDesigner+pads layout 这个流程
这样的画首先,你不需要为那个库文件担心,你可以想protel一样,单独建立原理图(DXDsigner的库)库和pcb库文件,(注意少了一个PARTS 的过程,)dxdsigner画图的风格和protel很相似,而且他也可以向logic一样可以和layout互交!!!

网友:
欢迎到这里反馈:https://www.eda365.com/thread-3971-1-2.html,是PADS与99互转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网上很多朋友都觉得protel转pads比较困难,很多观念与习惯一下子改不过来
我也是一个由protel刚刚转pads的小菜鸟。发发心得,以供参考

回想起protel,感觉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叫自由,他的思路很简单,建立原理 ...

  你在上文所述中“不叫自由”是不是写错了?

楼主:
是比较自由!!嘿嘿sorry

网友:
    没怎用过DXDesigner
    感觉还是费劲
    可能是因为熟悉了logic的缘故?

网友:
    我以前用PROTEL  现在用PADS

网友:
    DXDesigner不会用

    基本的操作和PROTEL也没有很大的区别!规则相当严格...

网友:
    我用PROTEL,也用PADS,觉得这两个软件都比较好学,容易上手,其实只要英文比较好,再加上对PCB相关的基本概念比较熟,真的很容易学的。

网友:
直接學的PADS

网友:
    不用它自带的SCH软件,我用orcad10.3 + pads2007

网友:
    谢谢!就按你说的办。

网友(2008-07-18):
    直接用P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