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08-05-15):
ERROR [DRC0021]   More than 1 titleblock exists on this page TitleBlock0:  SCHEMATIC1, RC531  (11.10, 8.58)
ERROR [DRC0030]   Page name greater than 8 characters. MODEM/GPRS:  SCHEMATIC1, MODEM/GPRS  (0.00, 0.00)
ERROR [DRC0024]   The package contains different types of parts U7 C:\DOCUMENTS AND SETTINGS\CHENXIN\桌面\LIBRARY1.OLB/s3c2440a_1:  SCHEMATIC1, mcu3  (2.90, 3.00)
ERROR [DRC0017]   Pin number is greater than 255 U7,T9      EINT9/GPG1:  SCHEMATIC1, MCU3  (2.60, 5.10)
ERROR [DRC0017]   Pin number is greater than 255 U7,T10          EINT16/GPG8:  SCHEMATIC1, MCU3  (2.60, 5.20)

楼主:
另外:谁有资料关于[DRC001]到[DRC0030]是什么意思的资料????

感谢

网友:
对不起 不提供这样的资料,你可以找CAPTURE的帮助文档。
不过可以帮你解释一下你出现的错误

网友:
ERROR [DRC0021]   More than 1 titleblock exists on this page TitleBlock0:  SCHEMATIC1, RC531  (11.10, 8.58) ==>该页中多出了一个Titleblock,需要删除一个
ERROR [DRC0030]   Page name greater than 8 characters. MODEM/GPRS:  SCHEMATIC1, MODEM/GPRS  (0.00, 0.00) ==>页名过长了,
ERROR[DRC0024]   The package contains different types of parts U7C:\DOCUMENTS ANDSETTINGS\CHENXIN\桌面==>这个元件各个部分的版本不同,全部重放一遍就好
ERROR [DRC0017]   Pin number is greater than 255 U7,T9      EINT9/GPG1:  SCHEMATIC1, MCU3  (2.60, 5.10)==>给个图看看呢

楼主:
斑竹帮我看看,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谁有资料关于[DRC001]到[DRC0030]是什么意思的资料????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斑竹帮我看看,感谢

你做DRC的时候都选了哪些项目?有些项目是不需要选的,各个DRC的具体含义你可以参考帮助文档。
图片格式的图纸看不出来啊,最好有DSN,你做个加密也可以阿

楼主:
我是单个文件上传的.EDF
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EDF?这是什么文件格式?
我这打不开阿

楼主:
是单个文件,导出啊

楼主:
来个整个文件的,谢谢。

HAND POS V2.12.rar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个整个文件的,谢谢。

EDIF刚刚搞定,这个设计没有你说的那些错误啊,你做DRC的时候是不是把SDT那项也选上了?

网友:
错误主要集中在一个:
ERROR:  [DRC0036]  Wire crosses pin but is not connected U8,U15    VSSOP
                    SCHEMATIC1, MCU2  (6.80, 7.40)
还有两个警告:
WARNING:  [DRC0007]  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 TXD1
                    SCHEMATIC1, MCU1  (4.70, 7.4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PHASE_B1
                    SCHEMATIC1, MCU3  (2.60, 6.90)
DRC选项:

楼主:
是啊,我是把DRC的所有选项都选了,你复制一份要选的图片,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