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 PCB库实时更新的问题

楼主(2008-05-15):
当修改了PCB库中焊盘信息,如何实时更新到设计图中???
原理图是用logic画的,在元件属性中看DECAL信息是对的,就是不能更新到PCB中~~~~

网友A:
如果此时你的PCB Decal名称没有改变的话,同步也不能更新的,可以用PCB中的ECO模式来更新PCB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此时你的PCB Decal名称没有改变的话,同步也不能更新的,可以用PCB中的ECO模式来更新PCB封装

"名称没有改变的话"
对这句话太有体会了,PADS是只认名字不认人。改了封装非要改名才行。当然在ECO模式下直接同步lib是不会出钱前面的问题的。

楼主:
针对高手的回答小试验了一把,改封装名没有异议,至于说到用ECO做
是在PCB中的ECO吗?试了不错可以,谢谢啊~~~
只能一个一个改吗?这样多不方便啊,如果是在更改完库元件后直接有命令更新设计图就好了,在更新库的同时就更新了PCB~~~
看来好多概念都不一样啊,要努力把观念改过来~~~偶从99转过来的~~~

网友:
楼主这种问题的确遇到过,用的方法也就是ECO模式。
不过其实如果楼主是在layout中直接Edit Decal的话,为什么不在Exit Decal Editor后,在ApplyDecalChanges进行应用呢?这样应用的话,如果选了All就不会出现4#kljy911说的一个一个改麻烦的问题了。

网友(2009-01-10):
楼主这种问题的确遇到过,用的方法也就是ECO模式。
不过其实如果楼主是在layout中直接Edit Decal的话,为什么不在Exit Decal Editor后,在ApplyDecalChanges进行应用呢?这样应用的话,如果选了All就不会出现4#klj ...
引用 网友B:

怎么才能ApplyDecalChanges呢

网友(2009-02-11):
把图中的三个框勾选就行了

网友(2010-06-10):
真是这样子么?

网友:
试了下,7楼正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