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层正负片

楼主(2008-05-15):
请问内层设置分为正负片,与LAYOUT内层时两者有何区别,有什么不一样呢.

楼主:
就是正负片时,内层铺层方式一样吗?
如果在PADS里面,是不一样的.正铺铜,负片不能铺铜

楼主:
即然都可铺铜,那正负片有何区别呢

楼主:
怎样表示显示不直观,贴张图片瞧瞧,谢

网友(2008-08-06):
bucuo

出来啊

网友(2013-05-22):
我也是初学者,也为这个问题困扰过,我试了一下,是不是如下图所示
显示效果的都是正片,不知道这样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