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的同名引脚不需要连接时怎么设置?

楼主(2008-05-15):
某元件有很多N/C引脚,悬空就行,画原理图的时候在引脚上放了无连接的X。DRC说引脚重名,不能产生Netlist,按网上的方法把这些引脚类型都定义为Power,DRC通过,但是allegro中飞线显示这些脚都得连在一起。想在这些引脚上放X,却放不上去,无奈了。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怎么处理的?

网友:
你把POWER属性去掉 就可以放X 了

引脚重名 也许并不是放X引起的 你可以看错误提示找找

POWER属性, 好像要么是电源,要么是地,怎么能悬空呢??

就像一些门电路芯片的电源或地脚是隐藏的POWER属性,

但是它还是要和外部的地或者电源接,要是悬空了, 芯片怎么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