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DIE封裝的畫法以及參數該如何設定?

楼主(2008-05-15):
請教DIE封裝的畫法以及參數該如何設定?

网友:
就是裸片吧
COB封装
只知道PADS中是有这么一个wizard可以建立COB 封装,具体没用过。

网友:
2#说的pads有这回事吗?我找不到耶。。。。

网友:
根据尺寸来做吧

网友(2008-06-25):
还是没有人会么?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DIE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网友:
DIE 裸片
封装引脚定义都要IC厂提供吧

网友:
自己手工做,也很快的!

网友:
COB DIE

一般你只要新建一个封装,然和导入DXF档,把PAD一个个贴上去就可。
注意inch,与metric的关系,如DXF为inch图面而PADS里面设置成了metric尺寸,就应该在DXF里面把图面缩少25.4。
如两个图面用同样的尺寸,就无需转换。

网友:
哈哈,我是做CO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