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有Nand Flash烧录器的原理图啊

楼主(2008-05-15):
    那位有Nand Flash烧录器的原理图啊

网友:
    顶起,我也没有啊

网友:
    自己做一个,电路就是个含nand的嵌入式小系统,完了把nand换成烧录座

楼主:
    但是没做过 不了解啊
    ms应该是一个系统负责用串口或usb口负责把数据通过pc传递到nand flahs里面作为母体
然后其余的以母体来进行复制

网友:
    原理很简单 但需要的知识较多
 原理:利用计算机的串口发送数据到单片机(比如 51系列)然后用单片机把数据按照FLASH的时序图擦写
    具体
    1.需要懂Windows简单的编程,能对串口收发数据
2.自己做一个板子 51系列的最小系统,在加一个232芯片(max232之类的)连接FLASH的管脚也要定义好,可能要用到电平转换芯片 把5v编程3.3v (74lvc4245)
    3.把单片机接收到的数据按时序图操作写到FLASH

网友(2008-10-23):
    我见过.但没有做过.好象有一个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