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奇怪现象(自己设置没弄好)!!

楼主(2008-05-15):
我用logic画了一个原理图,图如下。图中的D2,D3在原理图中已经和其他器件连接好了。但是当我把网络表导入layout中时发现,D2,D3上一条飞线都没有,它们没有连接上任何器件。请问各位大虾,是什么回事呢?

网友:
是不是封装和原理图的元件的管脚没有对应上,?

网友:
  你可以把图里的其它元件删除一些然后发上来给我看一下!

网友:
是不是你的那个芯片没有封装呀?那样也可能引起那几个二极管没有封装.有一个角不是和那个芯片连接吗?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是元件的管脚没有定义好,是编辑元件的时候保存是有提示的.会看到在那里错了.

网友:
看看管脚号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