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铜皮怎么画

楼主(2008-05-16):
请教这种铜皮怎么画,如图所示.主要是用来做手机按键的封装.

网友:
你可以选择多边形画法,加圆孤就可以了.我试了一下.可以的.

网友(2008-12-02):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这应该都是先画环
然后再切环的处理吧

网友(2011-07-27):
    呵呵,这种铜皮很少用吧

网友:
    学习一下,到公司实验一把。

网友:
    应该是先用覆铜一个圆形,再挖去不用的部分吧,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如果用铜皮来画,尺寸能精准控制吗?新手很难掌握。
我有个办法你倒可以去尝试一下:
    在CAD里绘制图形,然后转入到PCB封装里,在与焊盘合并即可。

网友:
    导入DXF 改铜皮可以不。

网友:
    手机的dome 啊

网友:
    谁要我这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