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导入问题

楼主(2008-05-16):
orcad原理图导入到pads是不是导入不了元件值啊

网友:
老问题了,网上搜一搜,有很多。
主要流程如下,
1.OrCAD输出网络表时要添加{Value},使得输出的网络表里含元件值,然后转入Pads才有可能有元件值
2.Pads里右键选select comp,全选所有元件,然后右键弹出点选属性,在label一栏点图标new,就ok了。
之后把pads的颜色调整好,否则因为颜色是黑色元件值会显示不出来。

    that's

楼主:
谢谢,不过还是不行

楼主:
有没有详细点的步骤啊,怎么导都不行,就是没元件值,请高手指点

网友:
等待高手答复中

等待高手答复中

网友:
;{Value}

要加上;

楼主:
终于明白了

楼主:
终于知道了